求助:艾默生变频器显示逆变模块保护故障

楼主(2005-07-28):
一台艾默生变频器显示逆变模块保护故障.恢复出厂值后重置参数正常.但用了一天.又不行了.又恢复出厂值.反复几次.越来越严重.现在启动一会就保护.不接负载也跳.有时也能运转起来.达到额定转速就好了.一停车也跳.参数没问题.大约是哪部分元件坏了.谢谢.

网友A:
请打800-820-6510

楼主:
现在又发现.停车后十小时左右(变频器不用停电).再开一切正常.几小时后.故障重现. 问厂家了.他们说变频器没事.是温度太高.要装空调.同一环境有同型号的多台.厂家简直胡说八道.

网友B:
出现什么代码啊?? 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主要查一下电源部分。 有事电话联系。。

网友C:
类似情况我换IGBT好的,先测供光偶的电压看看

楼主(2005-08-27):
谢谢各位.厂家给换了.

网友D:
检查端子,输出部分.可能有短路.

网友E(2006-05-12):
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