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应急电源

楼主(2005-07-28):
我有一个项目是关于一个超市的配电,当市电断电时,应急设备采用那种方案供电比较好,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们指点我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A:
可采用UPS

网友B:
双路供电.

网友C:
用UPS不间断电源与EPS应急电源都可以

楼主:
请问用UPS可持续供电多长时间?

网友D:
UPS 是个应急电源, 它不是个蓄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他是采用2路供电方式 当一路出现故障另一路则导通 UPS就是不间断电源

网友E:
如果经常停电的话就采用UPS或者EPS加发电机,偶尔停就没必要用发电机了,用UPS还是EPS要针对实际情况设计

网友F:
TO:shuaishuaiben 现行UPS有长效型(后备电池)你的说法不完全正确,你可以去找找关于UPS方面的书在看看啊。 TO:kekeke 如果超市不是经常停电,建意你用UPS或EPS即可,如经常停电,建意你用后备发电机或采用双电源。再个,UPS可供电多长时间,与UPS后备电池和你所带负载有关

网友G:
多装几盏应急灯不就行了,装UPS太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