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配件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5-07-28):
本人求购台达VFD055A43B的主控板及富士6MBR30SA060模块,有货的同志请电0512-51580318或EMIL:wangjlcsjs@163.com

网友A:
主板可以修啊,来吧,没有我修不好的台达主板,CPU坏了也照样搞好!说说看,什么问题,说不定,你自己还能修好呢!

楼主:
我的台达VFD055T43B上电就显示c.f.3,请问是什么地方的问题,通过更换主板,确定是主板故障。谢谢

网友B:
我有台达的主板13056660695

网友A:
你好CF3在驱动板上是电流检测和GFF运算电路的问题,在控制板上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它关系到的电路有OCC,OC,OL,GFF,电流值检测电路和5V基准电路,它是由几个074,072的运算放大器组成的,你可以代换试试看,如果是炸机的话一般会很烫,可以感知出来,还有几个,全波整流的二极管(象三极管样的).不行了再联系,我可以帮你搞定,我一般不建议换板维修的方式,成本高,不赚钱,客户有难以接受价格,能修则修吧 ,QQ:450585650 TEL:0371-66203590

网友C:
与CF.3相关电路包括U1,U5,U6,U11可以查一下.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是U12虚焊了,请问哪位有TL074,MC3303,LM239的贴片卖。

网友B:
wangjlcs你要的元件我全有,13056660695

网友A:
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有,最多也就是2块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