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预处理调度和画面

楼主(2005-07-28):
哪位高手告诉我,如何预处理调度和画面。主要是具体步骤。谢谢了。急用啊。

网友A:
一般在项目完成后做预处理,因为有改动要重新做。在工作台有一个红黄绿三个巨型叠加的图标,叫处理文件,点击,打开处理文件窗口,可以选择要做处理的画面和调度。其实电子书里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