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CLL码转十进制的问题

楼主(2005-07-28):
请教高手:我用FX2N+485通迅从一设备里读取一数据是ASCLL码的1.2345 分配在D0 D1 D2 三个寄存器里,也就是D0=1. D1=23 D2=45 现在我想把它转成十进制数的1.2345 放在一个寄存器里,不知怎么转换?请高手赐教或例程!谢谢!我的QQ是214582191 24H在线,wudp2003@yahoo.com.cn

网友A:
寄存器是不能直接放放10进制小数点的

楼主:
能转成整数的12345也行啊!!我再用浮点数运算转回来!!!

网友B(2008-11-02):
2楼说的对!先在设备用十进制编制分配到寄存器用PLC转换浮点数运算!

网友C:
1步:把D1除100

2步:把D2除10000

再把D0 + 1步结果 +2步结果

看行不行撒,吴!

网友D:
确认是ASCLL码?

楼上的,ASCLL码这样转换行不通!

网友C:
吴,还有个办法,D1和00FF与运算,然后SWAP指令交换高低;D2和00FF与运算,把结果相加,然后再加10000,这样结果就是12345了撒,再除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