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的选择

楼主(2005-07-29):
我是一家化工厂的设备设计人员,目前加料都是用称量法,现在想改用直读法(象加油机一样),我们的原料(甲苯/增塑剂等)没有腐蚀性,粘度比水略高,导电性小,1~200kg原料需要几分钟加完。请问各位专家,我该怎样设计计量装置。请赐教!

网友A:
用计量泵

网友B:
使用电磁流量计,安装方便可以参与控制和计量精度级高重复性好带有批量功能.欢迎来电:010-58930518-219 白先生 我公司代理意大利ISOIL电磁流量计

网友C:
最好采用小口径质量流量计。

网友D:
我有和刘进先生相同的问题,我也觉得可以用小口径电磁流量计解决,谁能提供具体的使用案例吗(包括选型,应用场合及总体方案)?

网友E:
这个就很简单了,你用一个流量传感器加一块定量控制仪表和一块电磁阀就可以了.如果您为了节省成本又达到好的效果,就选用涡轮流量计好了.

网友F:
导电性太小,肯定不能用电磁流量计,我觉得靶式流量计还比较适合,特别是对有一定粘度的介质相当的好,如感兴趣可以来电咨询023-67865920-8876

网友G:
用转子流量计

网友H:
涡轮流量计性价比高,性能稳定。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809 13552189794

网友I:
型号 sf-ma-40 介质 油 工作压力 0.98 mpa 粘度 250 cst 流量 60 L/min 管径 40 mm 日产,请附价格

网友F:
测油我觉得只有靶式好一点,价格便宜,在中海油有很好的业绩,不过我公司是国产的,但在国内已获得多项技术专利

网友J:
您有节流装置计算软件吗?请专家们帮助,推荐,我学习用的不经商

网友K:
以上方法都行.设计我认为先考虑操作人员的素质. 用称量法说明化工厂规模不大.可考虑用计量罐.可防止误操作.加进去可就加进去了.

网友L:
用夹装式超声波,不用破管,直接安装,很方便

网友M:
转子不适用于控制,我觉得涡轮和质量流量计准确度高但价格贵,优格说的稍微改一下就是用小计量罐(含液位开关)加定时控制仪表和开关阀到是一种好办法---即杯式计量法,可以达到很高的精确度,当然注射式计量泵也可以。我这里这两种都有应用,效果很不错。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