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关于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5-07-29):
我在现场用的三菱PLC,由于不小心一个输入端子接了直流220V,随后闻到焦糊位,是不是线圈烧了,立刻断电,请问有没有太大影响。拜托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有人帮忙吗?急啊~~~~~目前工作还算正常,不知往后怎么样?

网友A:
那可能是电阻烧了

网友B:
输入接了AC220V 电压,可能所有输入都会烧坏。FX本机所有输入都用同一个输入公共端。这样可能要买新的。 如果是Q 系列可能要烧坏那个模块。只好换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