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5-07-29):
我用SLC BASIC模块与一流量计算机采用RS485通讯,通讯两、三个小时后通讯就断掉了,需要将流量计算机重新启动才能恢复。通讯距离为300米,速率为4800。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流量积算计?问题描述不详细, 可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设置一次参数

网友B:
软件有内存泄漏吧。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C:
通信协议有点问题吧 我以前在CCTV的一个工程中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用一两个小时后解码器不 能同电脑通信 要重启 后来换了一个低版本的控制软件就好了

网友D:
是死锁吧,485的通讯容易导致死锁,有机会试试CAN总线

网友E:
没听说过485的通讯容易导致死锁,我们做的设备是24小时*365天运行,从未死机过。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你的通讯协议,是不是做的不够健壮?

网友F:
听说485通讯不错,应该不存在容易死锁问题。

网友G(2008-05-22):
不要怪硬件,这些是程序问题,肯定是你的程序存在死循环问题.注意时钟在整点时的情况,是不是发生了死循环.

网友G:
还有就是要注意抗干扰的设施,工控就是要稳定.

网友H(2016-10-27):
各位大师好,我前天遇到个海泰克的工控屏与PLC通讯就死机,换个另一个好屏工作很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硬件没发现什么问题,希知道的大师能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