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07-29):
请教:我们有台设备是全闭环系统的,用的是松下伺服驱动器,两个轴,X轴加工时尺寸不稳定,Z轴正常,系统不发送指令时栅尺表也波动,电机也震动,请问一下是干扰的问题还是增益调整的问题,如果是增益的问题怎样来调整,全闭环的我们不熟悉,如果有资料的麻烦给介绍一下可以吗?

网友A:
系统不发指令时,电机震动,是原地抖一抖就算了,还是会一直抖着就走了?如果是后者,肯定是干扰,如果是前者,还要仔细了解点情况。

楼主:
谢谢刘老师的回复,系统不发指令时电机一直抖动,显示的数值不断变动,以前也出现过此类情况,厂家来人后调整增益后正常了,不过现在又不行了,我们尝试调整了一下不行。

网友A:
不清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只是因为参数问题抖动的话,减小速度环比例增益、加大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减小控制器上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