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中大型QPLC产品介绍

楼主(2005-07-29):
三菱PLC分为两大类:一是FX系列PLC,是整体是结构,主机里面集成了I/O等各种功能;二是Q系列PLC,采用模块化结构,通过被板总线插槽将CPU,I/O,特殊功能模块连接起来。 一QCPU介绍 QCPU分为基本型、高性能型CPU,运动(Motion)CPU,过程CPU,计算机(PC)CPU等。 1、 基本型,高性能型CPU(通称PLC CPU) 有多种型号,基本型包括(Q00JCPU,Q00CPU,Q01CPU)高性能型包括(Q02CPU,Q02HCPU,Q06HCPU,Q12HCPU,Q25HCPU) 程序容量从8K步到252K步,内置标准的ROM,多种基板可以选择,坐多可以扩展7块基板,总电缆长度13.2m。 基本型CPU适合构建小规模系统(点数为256~1024点),CPU内置串行通信功能;高性能适合构建中大型系统(本地点数最多为4096,加上远程I/O可以达到8192点),最大可以扩展32M存储卡,带H型号的CPU可以用USB口进行编程,两个编程口可以让两个人同时对一个CPU进行编程维护。 运动CPU,针对机床等加工机械,分为Q172,Q173两种型号,控制8轴和32轴,使用多CPU系统可以最多控制96轴系统,在运动控制器中使用的是SSCNET专用网络,连接B型放大器,接线非常方便。通讯速度更加快,达到5.6Mpps。 过程控制CPU,是具有DCS功能的控制器,可以达到中小规模的DCS功能,可以控制100个PID回路,适合适用于过程控制领域。 PCCPU,是使PLC技术IT化的CPU,适合应用于数据通讯功能要求高的场合,可以和计算机使用各种协议进行通讯,有大容量硬盘,适合存储大容量数据。 2、 CPU特点 高速系统总线,传输效率比原来的A系列提高4~8倍,存储智能模块可以达到20us/字,在MELSEC/H网络刷新速度4.6ms/8K;有两种编程口,USB和RS232,可以同时两个人调试一个PLC,USB的传输速率可以达到12M。 可以组成先进的多CPU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精度,速度,不同的控制处理场合配置不同的PLCCPU组合,发挥出最佳性能。 扩展性能强大,最多可以扩展7个扩展基板,最多可以安装64个模块,扩展电缆的总长度可以达到13.2km。 二、智能化功能模块 1、输入输出模块,内部均有光电隔离电路,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等各种类型,继电器输出电流大,可以直接带负载,晶体管输出不能够直接带负载,但是它输出反应时间快,可以达到1ms。 2、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特点是高速,高精度。转换时间可以达到80us/通道;转换精度可以达到+-0.1%,比A,FX系列的1%高10倍左右。分辨率达到16位。对于要求高的过程控制场合,可以提供通道隔离模块,只有在使用过程控制CPU的时候才能够在线更换。可以使用多用途程序包GX Configurator,使用设置方便。 3、温度输入和温度控制模块。提供可靠的全系列模块,可以连接铂电阻和热电偶输入,而且提供加热器在线检测功能等特殊模块。 还有其他的高速计数模块,定位模块的特殊功能模块。 三、通讯网络 三菱的网络分为三层,信息层以太网,速率100/10Mbps;控制层MELSEC/H网,速率25Mbps;设备层CC-Link,速率10Mbps。 网络特点,无缝通讯,在Q系列中,以太网,MELSEC/H和CC-Link可以在不同的网络及网层里面通讯。数据可以在任何PLC间传输,连接在任何PLC上的GPPW可以监视任何PLC的程序状态。 1、信息层以太网,以太网模块QJ71E71-100,只有一个RJ45接口,使用双绞线进行连接。QJ71E71,有两个接口,可以使用双绞线和AUI同轴电缆进行连接。QJ71E71-B2,只能使用同轴电缆进行连接。 信息层网络有FTP服务器功能,Web功能,E-mail功能等多种功能。 2、控制层网络:有两种不同的联结方式,光钎双环网和同轴电缆,分别可以达到25M和10M的传输速率。采用自动刷新方式和瞬时通讯方式进行数据通讯。可以构成冗余功能。 通讯原理采用B&W共享数据区概念,无程序通讯,最大共享16K字位。丰富的RAS功能(R:Reliability可靠性A:Availability可用性S:Serviceability可维修性)有环路切换,环路回送,自动恢复功能。 3、CC-Link网络:开放性的现场设备总线,到目前为止可以和600多厂家的700多种产品兼容。使用自动刷新的方式或者瞬时传送方式进行数据通讯,最多可以带64个逻辑站。可以组成主站/备用站的冗余方式。参数设置非常简单,只要在GX-Developer里面设置就可以了。可以达到10Mbps的通讯速度。2048点I/O的刷新时间为3.3ms,2048点的I/O,512字的刷新时间为6.4ms。传输距离最大可以达到13.2km。 四、软件系统 软件系统由GX,PX,MX三大系列软件组成。 GX Developer支持所有三菱系列PLC的编程,可以设置网络参数系统参数,非常方便;可以采用梯形图,指令表,SFC,ST以及FB、Lable编程。 PX Developer 是专用于过程控制CPU的编程软件,不需要梯形图,可以简单的通过拖放进行简单得连线就可以编程。 MX系列软件使用于通讯使用的软件,便于计算机和PLC 之间的通讯。

网友A:
还有A系列呢,虽然现在不主推了,但市场上应用还是很广的。

楼主:
其实A的功能和Q差不多,不过Q可能功能更加强大就是了。而且Q系列为了和A更好的兼容,也有一种QCPU(Amode)在这种CPU中可以使用A系列的模块,能够很好的和A兼容。如果原来A系列的用户想整套系统更换的话,最好选用Q,如果不想整套更换,可以采用A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和原来的系统兼容。

网友B:
Q02CPU的外形尺寸:A模式和Q模式有什麽不同?

楼主:
就外形尺寸来说,A模式和Q模式的长宽高尺寸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呀,和三菱的推广会讲得差不多呀!全!

网友D(2005-09-21):
我是个PLC的初学者,我非常渴望想学会他! 希望前辈们能够给予帮助! 我的QQ是63664520

网友E:
我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我现在接触的就是三菱PLC,有很多的东西都不会,希望前辈们给予帮助,谢谢!!QQ 88411397

网友F(2005-12-30):
希望各位前辈多写一些~~!!象楞楞哥这样的东西,好让我们这些新人能多学点.谢谢~~!

网友G(2007-04-08):
Q新曾了很多很好用的指令!USB的传输速度也比A快了很多,在线修改程序的时候不用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