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斗升降变频传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5-07-29):
抓斗升降变频传动控制系统中抓斗在升降过程中防止冲顶的保护如果用编码器来做的话具体怎么做请教?

网友A:
你用PLC没有,wxsure@163.com

网友B:
怎么没人应呀,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C:
用机械限位,抓斗机用变频是要用回馈制动的。

楼主:
有用PLC 用的是西门子M440变频器

楼主:
用M440是不是可以不用编码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怎样调速的

网友A:
是用PLC的脉宽吗?

网友D:
防止碰装应加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并应用高速计数算出位置并减速,接近形成做保护用.当然也可做减速标志.

楼主:
不可以用行程或限位,近接开关之类的器件,用变频器矢量控制,但是矢量控制到底怎么控制原理,怎么工作,还有我还要怎么做?不明白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怎么有脉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