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AI、DI、AO、DO、PI通道时什么意思

楼主(2005-07-29):
请问:我在选择数据采集卡时有以下问题不明白 AI、DI、AO、DO、PI通道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A 模拟,D 数字 I 输入,O 输出 自己组合吧

网友B:
AI: 直流模拟量输入 一般为0-5V或4-20MA标准信号输入 DI:开关量输入 反映开关量的状态是分还是合 AO:直流模拟量输出 一般为0-10V或4-20MA等信号输出,作为信号调节 DO:开关量输出 可以是继电器或大功率管等 PI:脉冲量输入 对脉冲进行累计 PO:脉冲量输出 STC-511具有国际水准的带工业以太网的数据采集模块集成了上述功能于一体 16路DI兼PI 8路DO 8路AI 2路AO 2路PO 2路单独MODBUS RTU 485总线接口,一路232或485 MODBUS RTU接口,一路10M/100M工业以太网MODBUS /tcp接口

网友C(2011-03-16):
PI 脉冲,以前不是很清楚。流量组态中就用到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