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仪表中变送输出是什么含义

楼主(2005-07-29):
求教:在仪表中变送输出是什么含义,可控硅过零触发脉冲输出和固态继电器输出的区别在那里????

网友A:
仪表中变送输出是什么含义,就是将仪表输入的信号变送输出!

网友B:
可控硅过零触发脉冲输出是指让可控硅在主回路零电压的时候导通,好处在于延长可控硅的寿命,而固态继电器没有此功能,但二者均是软开关!! 不知道讲的对不对,欢迎共同探讨!!!

网友C:
变送输出是: 将过程变量引起的电量如电容、电阻、电感、mA、mv等的较小幅度的信号进行处理,变换成4-20mA输出并远传。距离较大,一般能达到1-2km.一定范围内不受负载电阻的影响。是恒流源。

网友D:
将过程变量引起的电量如电容、电阻、或热电偶,热电阻等的较小幅度的信号进行处理,变换成4-20mA,0-10V,0-5V等标准信号输出并远传。

网友E(2006-04-14):
仪表中变送输出是什么含义?
就是将仪表输入的信号变送输出!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