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x314as!!

楼主(2005-07-29):
有谁用过mcx314as运动控制芯片,我想和他交流,我是初学者,有很多问题!谢谢!

网友A:
我熟悉312

网友B(2007-12-27):
MCX314As是以单一芯片而可控制4轴的脉冲序列输入之伺服马达、步进马达的运动控制芯片,可以进行各轴独立的定位控制、速度控制,另一方面亦可在4轴中任意的选择2轴或是3轴来进行圆弧、直线、位方式插补。
    MCX314As运动控制芯片能与8/16位数据总线接口,通过命令、数据和状态等寄存器实现4轴3联动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的运动控制和实时监控,实现直线、圆弧、位元3种模式的轨迹插补,输出脉冲频率达4MHz。每轴都有伺服反馈输入端、4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能独立地设置为恒速、线性、非对称S曲线加/减控制、非对称梯形加/减速控制方式,并有2个32位的逻辑、实际位置计数器和状态比较寄存器,实现位置的闭环控制。
    另外,MCX314As较MCX314新增加了自动搜寻原位、输入信号滤波器、同步动作、输出脉冲32位、园弧/直线插补脉冲范围32位、完全S曲线加减速的非对称、手动设定模式、位置计算器的可变环形、Z相输入的实位计数器的清除、实位计数器的增减反转等功能。
◆控制轴 独立4轴
    ◆CPU数据总线长度 可选8位/16位
    ◆4轴直线插补
    插补范围 各个轴-8388607~+8388607
    插补速度 1~4MPPS
    插补位置精密度 ±0.5LSB以下(在全插补范围内)
    ◆圆弧插补
    插补范围 各个轴-8388607~+8388607
    插补速度 1~4MPPS
    插补位置精密度 ±1LSB以下(在全插补范围内)
    ◆4轴位模式插补
    插补速度 1~4MPPS(但依靠CPU数据设定时间)
    ◆其他插补功能
    *线性常数 *连续插补 *插补步进传送(命令/外部信号) *复数芯片多轴直线插补
    ◆电气的特性
    动作温度范围 0~85℃
    动作电源电压  ±5V ±5% (消费电流 50mA max)
    输出/入信号电平 CMOS、TTL可以连续
    输入时钟 16.000MHz(标准)
    ◆封装:QFP
    144个脚,脚距:0.65mm
    外形尺寸:22 x 22 x 3.05mm

地  址:北京海淀知春路108号豪景大厦C座1801(NOVA数控部)
电  话:010-62104029 62104079  传真:010-62104714
联系人:翁先生(king)
网  址:www.ylfelectronics.com 邮件:beijing1@ylfelectroni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