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用,请帮忙S7-200的PID问题

楼主(2005-07-29):
我在学习S7-200,有一个PID指令的问题搞不明白:如果PID指令控制温度调节阀,当系统温度高于设定值,阀关小,当温度小于设定值,阀开大,这用PID如何编程,参数又如何设定,拜托各位给个意见。谢谢!我是想问一个PID子程序如何让阀及能正转,又能反转,请各位帮忙!

网友A(2006-06-07):
用电动阀+执行器

网友B:
那要看用的是什么阀,指令是可以做的,伺服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