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栅尺定位控制

楼主(2005-07-29):
鄙人现在正设计一种机床,在大平磨机床上改造而成 要求磨头(重60kg左右)下降精度达到0.005mm,以前是通过交流电动机将磨头快下到一定位置,再用直流电机驱动磨头下降,位置大约200mm,有三档位置(每个位置对应不同的速度),用微动开关控制速度。 请问用光栅尺如何对位置进行定位,并且实现速度可调-用变频矢量控制或者伺服可以达到要求吗? 期待大家的讨论,谢谢各位!

网友A:
用伺服可以做到,不过,建议用1um分辨率的光栅尺

网友B:
我有一个单轴CNC,可以配合伺服电机实现您的要求,可以省掉人机界面,也不需要工控机支持,成本应该是最低的,至于精度,您的0。005不知道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绝对定位精度,如果是绝对定位精度,光栅尺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是重复定位精度,用光栅尺也没什么特殊必要。只要机械做的好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们有一种专用控制器,可以配合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实现您的要求,可以省掉人机界面,也不需要工控机支持,成本应该是最最低的,至于精度,可以达到0.002,也不需要光拴尺。

网友A:
如果机械没有大问题,确实不需要光栅尺,伺服的编码器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