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在天车应用中用变频器代替了传统的电气控制?

楼主(2005-07-29):
求助: 哪位高手在天车应用中用变频器代替了传统的电气控制? 我最近接了一个用PLC和变频器代替传统电气控制的天车改造项目,其中变频器选用施耐德最新的产品ATV71系列的。但是,有很多问题: 一、操作方式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操作方式?是以前传统的主令控制器那种方式还是其他方式? 如果用主令控制器方式的话那如何实现同变频器的连接? 二、主卷扬电机的下降问题: 主卷扬的负载经常都是不同的,如何根据负载的大小来使物体下降? 因为实际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电机都是正转的,即电机的方向始终是向上的,如果电机向上的力小于物体的向下的重力,那么物体就下降,但是如果电机向上的力大于了物体的重力,物体就要向上运动了,实际要求物体要下降的,物体的重量每次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如何给定电机向上的力矩啊? 哪位高人有这方面的图纸或者经验,请不吝赐教呀! 我的邮箱:sandy_xiao704@163.com qq: 8601205

网友A:
你应该选起重机专用的变频器,wxsure@163.com

楼主:
施耐德ATV71系列就有起重机的应用啊

网友B:
ABB的ACC系列挺好用,故障率较低!

网友C:
本人这里有西门子、ABB的、安川的变频器在吊车的具体运用。关于变频系统在吊车起升机构的运用,本人认为ABB的ACC系列在起升上的运用是最爽的了,ACS在平移机构也很好。西门子的其次虽然在7系列的运用宏中,也有电梯运用宏,但它的动态相应速度要慢的多了。对于施奈德的变频器本人没有接触,但从变频吊车改造,有几点提供参考 1、对于制动方面一定要选用外接制动电阻的能耗制动方式,因吊车的滑触线的供电方式不适应回馈制动。2、对于起升机构一定要安装编码器。3、对于操作方式上不用改变,档位输入到PLC编程后输出给中间继电器再给变频器输入,程序就自己编了。电机的辨识及闭环系统的矢量控制的投入也很重要。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我们是施耐德的系统集成商,所以产品首先选用施耐德的,用ATV71肯定会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同时电机内部本身装有编码器,陈川老师说的第三点我觉得很有道理,谢谢啦

网友D(2005-11-02):
  楼上的同志们有没有玩过起重机哦!没一个说行话的!
用ATV71的变频器很好做的,
1、用三门阳光的主令台(内为施耐德触点)。一般主令如:提升设计4档位即4-0-4。凸轮编码就行了。
2、提升变频器内有制动单元接几个制动电阻功率为1/2变频器功率。当然阻值要选好哦。其他结构大车、小车的电阻1/3即可。
3、选个TWIDO PLC ,编个简单的程序。输入接主令和一些保护点,输出接变频器逻辑点和一些需要保护的控制点。
4、加个PT ,做个友好中文界面。
也没发现过电机需要根据什么负载正反转的。电机根据主令正反转信号运动不是负载。当然要注意调试时保证上升的力矩正向是关键哦。

如果还用不明白的,QQ346900996

网友E:
大家不是开玩笑吧,本人71变频器用的是160KW的,A8级工作制。
楼主讲的是小CASE了。71出道不久,但是应用倒是不错,但对技术的要求比较严格,安全性能也考虑的比较周全,制动功率可不是0.5或0.3就ok的,原则为电机功率*机械效率的平方,也是毛估估了。操作方式随便你选用了,空操、地操、遥控都行呀。
有问题可讨论
QQ:252616906

网友F(2006-02-17):
要是想要物美价廉的工业遥控器请找我:13913852524
guoxue9539@sohu.net,负责解决各种遥控问题

网友G(2006-03-20):
各位大哥,谁有ATV71变频器的使用说明手册?可否用用?本人有安川的,艾默生的,瓦萨的.丹佛斯的.可以与各位大哥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