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FC语言运用

楼主(2005-07-29):
各位达人: 请问在三菱GX-DEVELOPER7.08J(SW7D5C-GPPW)软件中,如何才能运用SFC语言梯形图编程,原在FX系列一编程软件中用,set s0,然后STL s0连接下块,但在此软件中无法使用STL指令,下一点只能用SET s0,我发现起不了SFC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问题,zrst指令也不能用,在好多PLC型号中都不行,该怎样输指令呢,我在远一原始三菱编程软件中用的是zrst y0 y6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A:
在用SFC编程是,首先用梯形图编一句: LD M8002 SET S1,然后在开始SFC的编程,即第一个块定义为梯形图 后面的定义为功能图就可以了 ZRST的前面必须有一个触点,FX的机型都可以用的

网友B:
在新建的时候选择标签编程,然后选择SFC即可

网友A:
"在新建的时候选择标签编程,然后选择SFC即可" 实际上是不行的,不知楼上的试过没有?

网友B:
楼上的,"实际上是不行的"?怎么理解.您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怎么理解?我编过完整的SFC,当然知道你那样是不行的,虽然程序类型选择了SFC,但是第一个块必须选择:梯形图类型的块,然后再开始SFC编程,真不知楼上的有没有做过SFC的工程,有些东西光看书是不行的,实际上是行不同的

楼主:
请问各位: 在三菱GX-DEVELOPER7.08J(SW7D5C-GPPW)软件编程中怎么实现区间复位。用什么指令?(ZRST不行)

网友C:
NIKAKO,GX里可以用ZRST啊,除非的选错了PLC型号。

网友A:
可以用啊

楼主:
为什么我不行呢?我用的是GX-DEVELOPER7.08J版,我换过好多型号了,最明显的是用FX2N系列,在原来那个FX编程软件上还能用的到这软件上就不行了. keyi:你能说说怎么写那ZRST吗?在FX编程软件上就是用ZRST M1 M4写进去的.可是GX-DEVELOPER7.08J版就是写不进去,我想不是PLC型号的问题,应该是写的方法不对.还请赐教.

网友C:
LD M8002 ZRST Y0 Y10 像这样都可以的。

网友D:
楼上介绍的方法,编程是不成问题的,但我没有PLC,故没有作写入到PLC的试验。如果确实不能编程,则可否怀疑软件问题。 再有,对于STL指令,如果用梯形图编程,FXGP与GX,只是形式上不一样罢了;FXGP中有一个STL接点,GX中表示成了一条连接到母线的指令形式。

楼主:
各位: 我还是用那个软件,我选FX系列这指令是可以用的,但我选A系列CPU,A2SH(S1)却不行,用的指令是LD M9036 zrst y0 y10. 是软件的问题吗?A系列的区间复位指令怎么用呢?

网友A:
A系列主要的是地址问题,象楼上的程序,就必须是0槽是输出模块,否则就不行

网友E(2007-10-19):
我也是用的这个版本的软件,写入PLC运行是没有问题的!放心写吧!

网友F(2009-07-27):
第一个图块后的?号怎么搞不掉,

网友F:
有点门路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