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UFO的变频器??

楼主(2005-07-29):
请问一下,UFO变频器报P。0是什么故障代码,是什么原因,怎么去检修啊,谢谢了,

楼主:
真的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是<天外来客>牌的.是<发现者>号刚发现的,你怎么会有?FBI要抓你.快步逃吧.......

网友B:
瞬间停电。

网友C:
UFO是那产的?性能如何?

网友D:
还没有见过这个不明飞行物,应当大力推广呀

网友E:
你别说,我还真的没听说过这个牌子。是哪里产的阿?

网友F(2008-12-10):
还真有哦.咱现在手头就有这样一个古董,找不到资料有点头痛.知道的兄弟说下啊!

网友G:
好象见过,没有见过资料

网友H:
UFO也有变频啊?是否笔误?

网友I:
  P.O   power   failure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J:
UFO变频器?高~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

网友F(2009-06-25):
不是笔误,是真的有这种变频器.UFO

网友K:
是松下的VFO系列的吧?

还UFO呢!

网友L(2010-05-23):
我现在也有一台是报警P.0  不知道什么故障。好像欠压吧,!

这款没有参数的,! 靠板上一些四四方方的东西调节的,!

UFO 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