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帮忙解答有关霍尔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5-07-29):
请问霍尔传感器都指哪些传感器?磁传感器和霍尔传感器哪一个包括霍尔元件?霍尔传感器和磁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难度大了。我只是知道霍尔元件是利用磁原理。

楼主:
有人知道吗?帮忙解答呀,谢谢!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是不是只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C:
这些问题问我就算找对人了!霍尔传感器包括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霍尔接近开关、霍尔位移传感器、霍尔振动传感器、霍尔加速度传感器等。磁传感器的概念更大,包括霍尔传感器、磁通门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等!区别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B:
范围太广了

楼主:
这个问题是有点难,正因为不懂所以要问,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D:
霍尔传感器是磁传感器的一种

网友A:
是其中一种,但是能不能解释一下,是通过什么区分的!以及霍尔传感器是利用磁的什么原理,我是用过的,可是也只是知道磁使电压发生变化。 具体就不知道。 大虾,那有知道的?

网友D:
不是有点难,而是太麻烦:原理性的东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还是自己找书看或者在网上搜资料。

楼主:
除了看资料有没有别的方法呀!一听见说看资料我又烦了。这原理性只是一看就可以看懂的吗?

楼主:
我公司是销售传感器的我负责霍尔传感器的,对这个我什么都不懂看资料不起多大作用。 hoytsc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类霍尔传感器(型号),你测什么的怎么使用的可以说吗?

网友C:
霍尔原理大致是半导体器件在输入端工作电压或工作电流的支持下,在磁场的作用下,在输出端输出微小电压!

网友A:
我是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用的,那时也是不太清楚。测量水位,用的是霍尔元件组,用磁浮改变测量量的,如果有磁浮感应,霍尔元件就会出现高电平(+3.6V)电流好小的。和部长说的差部多。

网友D:
负责销售长期当外行技术支持可想而知了,以后谁敢买你东西。还是静下心来了解一下,做个明白人。

楼主:
周公:你怎么这样说,负责销售的没有专业的技术,也应该有基本的技术知识吧!也不代表公司没有专业的工程师呀!

楼主:
我希望尽快理解这个问题,请大家永跃发言。谢谢。

网友A:
我在做工程,但是许多分立元件的问题找供应商的时候,总是说,你等等,我找我们工程师,搞一下就是一天,问题还不一定能解决。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要不就是说:你帮我接你的工程师,要不就是下次不用他的东西。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懂吗?

网友C:
真正懂的人就在你面前,你要知道什么?,其实我们公司就是专门生产霍尔传感器的厂家,我本人也是专门从事霍尔传感器开发的,我们公司的销售人员其实真正懂传感器的也不多,但他们也凭借钻研,大致了解一些常见型号产品,其实一个销售人员最好是多面手,这样才能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