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ifix如何得到更多的图符集

楼主(2005-07-29):
iFix默认的图符集内容比fix少了很多,例如需要画一个指针式的指示表,就显得很苦困难。有哪位同行可以提供图符集内容。谢谢!

网友A:
这个用脚本做一个指针似的指示表也不难呀。画一些表针,让定时旋转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觉得麻烦,可以把别的软件里的拷过来用。完全兼容的是很困难的,拷过来再改一改吧

网友B(2007-11-07):
我也有同感,iFIX自带的图库实在是太少了点,好多地方都需要手动画,做出来的画面不是那么完美,真郁闷!

网友C:
画一个指针加上动画很简单的,为什么都想要图符集?奇怪,图符集里的东西大多很烂的,我从来也不用,靠图符集绝对做不出完美画面。用图片都比它强。

网友D:
就是,哪有更多的图副符提供出来。

网友E:
IFIX可以另外安装图库,但这图库不是随便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