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GE9030与ABBdrive用DP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29):
各位大虾: 最近小弟碰到一个问题,用GE9030PLC通过profibus DP与ABB800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自以为变频器与PLC的配置都到位了,可是就是通讯不上。请教各位大虾在以上配置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再次感谢!

网友A:
1:检查接线,确认数据通讯线没有接反或接错 2:查看plc的通讯指示灯,是否有发送数据的指示,如果一点也没有,那么plc的配置肯定有问题 3:确认地址是否正确,profibus的地址非常重要 4:plc中的编程,运行时监控模块内部的程序的工作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再跟我联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