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输入隔离继电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5-07-29):
各位高手,我选用的是omron的MY2NJ,24VDC,0.9W,做为DI输入隔离继电器,合适否?盼速回复,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DCS系统中就这种用法,用于数字信号输入隔离。我们经销的松下继电器AHN系列(和欧姆龙的MY2NJ为同类产品)在DCS系统中由比较成功的应用。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免费提供样品供你测试。欢迎来电:021-53961182-203王先生。

网友B:
没问题,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