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跟上位机实现profibus通讯?

楼主(2005-07-29):
plc怎么跟上位机实现profibus通讯?S7-300,我用CP5611,ROFIBUS总线连接器和PROFIBUS电缆连接,但是怎么都不能通讯,而该用CP5611,MPI电缆就好好的,总是查不出问题所在,是不是还需要别的摸块,请大家给予解决

网友A:
你的上位机是计算机了 而该用CP5611,MPI电缆就好好的,这样接是对的阿 S7-300 要用ET200S 模块阿

网友B:
把S7通讯设置成CP5611。不用装.NET. 如果装了把.net删了就可以.

网友C:
在硬件组态中组好MPI网络,设好地址等信息,然后在WINCC的驱动通道中的CP5611下面添加相应的设备即可,设好CPU等的地址。

网友D:
最基本的问题你的CPU带不带DP口?

楼主:
有DP口,我必须得让上位机和PLC实现PROFIBUS协议,用力控组态软件

网友E:
如果您用上位机组态软件与plc通过profibus进行通讯,有以下几步: 1:首先用mpi方式与plc进行通讯,用siemens的编程软件对plc的 硬件进行组态,设置profibus的地址和其他的参数; 2:然后用profibus电缆连接cp5611和plc的dp口,用siemens的编程软件先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没有问题; 3:安装siemens的net软件,用5.0或6.0以及最新版本都可以,如果您用5.0,那么您可以用opc方式也可以用大多数上位机软件都有的profibus驱动。如果您用6.0及以上版本,那么就要用opc方式了。

网友F:
斑竹的功底不错!

楼主:
你好,版主,您说的硬件组态,具体是指Connections下的还是指hardware下的?Connections下的具体怎么设?

网友G:
你好,版主,武汉利德公司专门开发了profibus到232的转换模块,用于武钢的能源网,目前用了好几块,效果不错 zmh85732@126.com 13971692944

网友H:
用5611卡的时候,在“控制面板”中打开SET PC/PG INTERFACE,选择MPI,然后将你作的最起码的硬件组太(设定好CPU的DP口的站号)通过CPU的MPI口下载,然后把PC/PG INTERFACE改成DP,将电缆连接到CPU的DP口,这时候SET PC/PG INTERFACE中有诊断一个选项,点选此选项,如果连接好了,那你的相应的DP站号会有亮起来(在SET PC/PG INTERFACE中),如果不亮,你就得查一下你的电缆线路了。

网友I:
如果您用上位机与plc通过profibus进行通讯,需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把CP5611卡的驱动程序装好!电脑检测到该硬件。 2、装Siemens.Net;有时装Step 7是就行了。 3、在控制面板里,设置PG/PC接口为S7ONLIAN 4、然后使用Step 7编程软件进行连接,就能连接上PLC的。 5、如果要使用上位控制软件,就的培植OPC

网友J:
s7系列的西门子做的有点- -0 如果和WINCC之类的连接好象是不需要.NET的,但是和其他的组态象INTOUCH等就要安装.net,本身的I/OSERVER要在安装了.net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除非是用TCP/IP.都是要钱的东西,贵.

网友K:
有一个问题:你的5611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