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压力,截面积与流量的换算关系

楼主(2005-07-29):
求助:各位仁兄,已知水流量以及截面积,如何求得水压,谢谢!

网友A:
流量和压力是两个的概念,就像电流和电压一样。 不可求。不同的功率下,即使相同的流量和面积,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可能作者的意思比较抽象的物理题解吧,如果实际供水系统,如果要反推水压,至少应该知道扬程的阿!如果简单计算处理,应该假设这个过程水的能量没有增加,这样,扬程=0,简单推算应该是p=v*v*r/2g p为水压力,r为水密度,v为水速度,通过流量和截面积可以获得. 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