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ix5000的PLC地址格式

楼主(2005-07-29):
请问,AB出的Logix5000下位编程软件PLC地址的格式是什么? 模拟量输入与输出,离散量输入与输出的格式各是什么?

网友A:
CNET_3_GM2LCU11:11:O.Data.0 CNET_3_GM2LCU11是用户自己给通讯模块CNB取的名字 :11:O.Data.0是Logix5000自己产生 CNET_3_GM2LCU11:11:O.Data.0这是一块1756-OB32输出模块的一个输出点的地址

网友B:
应该是C网的一个影射

网友C(2005-09-18):
11:0.data.0分别chassis11 slot0和io模块的第一个输出

网友D:
可以从RSLOGIX 500中看到: I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