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绕线式电机的同步控制

楼主(2005-07-29):
各位大侠: 哪位有做过两台绕线式电机的同步控制的,或者熟悉的,还请赐教。小妹我在此先行谢过啊!

网友A:
天车的大车电机两台就是同步控制的,还有上个世纪用的拉矫电机无论三台还是两台拉矫电机都是用可控硅来控制同步的,但电路非常复杂,我只记得光可插电路板就有十几块,而且太久连图纸都不知到哪去了。

网友B:
请问你是用在什么上面,我或许可以帮忙,

网友C:
用LENZE93系列变频器,可做同步控制。

网友D:
对于同步控制, 本人不知要达什么要求,如果只是保持两台电机的同步, 那就太易.请说清楚.如有问题 请联系本人

网友E:
同步控制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