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对式编码器怎样和驱动器连接

楼主(2005-07-29):
我要设计一个三环闭环伺服控制系统,采用22位绝对式角度编码器,输出是串口数字量,电机采用正弦无刷力矩电机,有没有可以直接接收绝对数字量的驱动器?或者采用什么方案才可以构成系统?求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很多伺服控制器都可以,用计算机或伺服控制器都可以达到三闭环控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