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式调压阀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5-07-29):
我司欲选配自立式压力调节阀,用于氮气系统: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在调压阀设定压力变化100%--20%时, 它所能稳定输出的流量范 围将变为原来的多少倍或百分之几。能不能正常工作?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你准备选择多大口径的?或者最大流量是多少?进口压力是多少?要求出口压力是多少?有了这些参数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B:
有参数吗?不过100%~20%设定压力变化,好像没有哪个自力式调节阀能达到。一般说来,差压越大,流量越大。

网友C:
自立式压力调节阀方便,省事,设定后通常变动交少,您的调压阀设定压力变化比较大,若经常变动压力,合适吗?建议你看一下自立式压力调节阀的说明书,最好到比较大的化工厂,化肥厂,炼油厂参观一下,那里的压力调节系统很多的

网友A:
压差越大流量越大的说法是欠妥的,压差达到一定就进入阻塞流阶段,流量就不继续增加了,所以调节阀的流量计算公式都有两个步骤,首先判断是否进入阻塞流。

网友D:
同意1234wer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