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梯是如何判断楼层的??

楼主(2005-07-29):
初学电梯编程。都找不到关于电梯结构的文章。请问电梯是如何判断楼层的。平层又是如何实现的。传感器又是如何接的呢??谢谢!!

网友A:
是靠永磁感应器平层的,货梯有的靠内部计时器换速,有的也靠感应器换速,前者会好一点

网友A:
传感器一般接的常开触点,可以留下你的地址,我可以帮你,fuzhongxun@sohu.com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还不是很明白,请问永磁感应器是装在每层梯井的什么地方呢,是在楼层的中间,还是在楼层的上面和下面各装一个呢。检测到电梯轿到了该楼层才开始减速平层的吗?谢谢!!

网友B:
请问电梯是如何判断楼层的。平层又是如何实现的。传感器又是如何接的呢??谢谢!! 请发到我的邮箱:zhouzhibin-xuexi@163.com

网友C(2007-08-23):
平层开关

网友D(2007-11-27):
平层开关,最好是U型的

网友E:
平层开关是什么样子?参数如何,哪位介绍以下?

网友F:
电梯是如何判断楼层的,这个问题不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以前是每一层装一个永磁感应器(U型)当电梯轿厢上的隔磁板进入U型的中间时,会阻断磁查信号,常闭或常用点状态改变,由此可知目前电梯在第几楼层里。现在一般是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加上轿厢上的永磁感应器或电光开关来判断。电梯安装完成后,将电梯停在底层,然后进行向上运行自学习,(也有向下运行自学习的),此时PLC或微机板将编码器上每一层的楼层高度记录到掉电保持存诸器里。正常运行时,即可根据存储器里的数据来进行减速,当轿厢的刹车永磁感应器被隔断信号时,则断抱闸电源,停梯。一旦出现错层现象里,可以将电梯停至底层或最高层,进行楼层复位。

网友G:
请问 I小龙师傅: 电梯向上运行自学习,与向下运行自学习,在PLC内部有那些显著的特征。 如下为一段PLC程序,能看出“向上”还是“向下”自学习吗? 是4层电梯,本人仅是企业电梯管理人,因牵涉到电梯厂方的机密,电梯厂不愿传授,特向你求教。谢谢!

网友H: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11-28 20:51: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 I小龙师傅:
  电梯向上运行自学习,与向下运行自学习,在PLC内部有那些显著的特征。
  如下为一段PLC程…
--------------------------------------------------------------------------------------------
   这里没有显示你的图片啊,你把图片发到我邮箱。

xfcxhy@163.com,其实电梯只有在调试的时候才自学习,

正常运行以后每次有平层信号,然后跟外呼登记来比较控制电梯下

一步是上行还是下行。

网友H:
我有电梯控制器的说明书,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

xfcxhy@163.com,我发些这方面资料给你。

其实电梯控制 主要就是安全回路,

要把各种可以想到和不能想到的问题都考虑进去,

当然货梯就简单些。

网友G:
工控夏夏:
刚刚显示图片,谢谢指教!

网友G:
补充一点:
上述程序中的451步中的M680是1层指示,M681是2层指示,M682是3层指示,M684是4层指示。 第330步、第333步的M508是楼层的磁脉冲信号。

网友I:
行程开关

网友J: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11-28 20:51: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 I小龙师傅:
  电梯向上运行自学习,与向下运行自学习,在PLC内部有那些显著的特征。
  如下为一段PLC程…
--------------------------------------------------------------------------------------------
厉害

网友K(2008-04-17):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L(2008-06-01):
各位有没有变频器与电梯的接线图

网友M:
呵呵,接触的少,学习一下.

网友N:
是靠平层感应器、发出平层信号,井道板发出楼层信号,经旋转编码器发出位置信号送给CPU,经CPU运算,就可准确的平层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学习学习, 顶一下

网友Q:
   永磁感应器(U型)

网友R:
学习了

没搞过电梯

应该不麻烦

网友S:
行程开关 永磁感应器(U型)

网友S:
楼主想做这些最好找个电梯厂,做做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呀。

网友T:
没有资质,最好不要搞.     出了问题是要吃官司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学习一下,顶!!!!!!!!!!!!

网友W:
层楼指示灯一看便知,每一层有一层楼继电器,井道内一层一个永磁继电器一一对应。

网友X(2008-07-09):
判断楼层应该是用比较指令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

没搞过电梯

应该不麻烦

网友Z:
平层光电或者隔磁开关可以判断

网友AA(2009-05-23):
低楼和高楼的楼层检测用的传感器不一样吗?

网友AB(2021-05-20):
新型的电梯都配有编码器实时检测轿厢位置,辅以以前那种开关量位置判断模块(平层开关、上升减速、下降减速几个开关组合在一个模块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