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液压系统的应用组成及各部分的作用

楼主(2005-07-29):
我公司的生产线配备了不少气液伺服系统,请问它们的组成及作用

楼主:
怎麽没有人回复呢?再次谢谢啦

网友A:
液压伺服系统中的伺服阀是按给定的信号产生机械位移,按比例输出流量供给系统。油源的选择有多样性,我公司使用的伺服阀测试系统选用的是DENISON的恒压变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