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用哪种好

楼主(2005-07-29):
我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温控仪,它们配用了热电偶.热电阻PT100.还有红外线的.那麽它们各有那些优缺点,选用那种好

网友A:
红外:2000度以上 热电偶:500-1800 热电阻:500以下

楼主:
哪家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B:
进口国产都符合要求

网友C:
红外:不易损坏,可以测量动态物体。也有低温的价格1500左右,进口品牌。 热电偶:一般来说比热电阻测温范围大,但国产的很多都局限在800~1000度,主要是材料问题。 热电阻:测量精度比热电偶高。应该可以到850度。

网友:
红外:测温范围宽,但价格高,稳定性差,工作环境要求高,不能在高 压条件下使用 热电偶:测温范围:400~1600,使用简单,稳定性好,能在高温高压下使用 热电阻:测温范围:-200~450 以上全属个人看法,如有不对的地方,希望能和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D:
赞成! 红外:不易损坏,可以测量动态物体。温度范围-50~2000度.一般测量如泵类\轴类的表面温度,一般便携式多,一般进口的如雷泰的多,您可以在网上查. 热电偶:0~600度用E型,600~900度用K型.900~1200度用S型. 热电阻:测量精度比热电偶高。一般500度以下。 有不同意见请联系zxjzhws@sina.com

网友:
谁家有八个点的K分度热电偶,最好还是232通讯的,请和我联系 bob@apollounion.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有又多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E:
朋友你好,在这里不会讲得很清楚,宏观讲:热电偶.热电阻能把设备内部的温度真实的检测(转换)出来,材料容易得到,价格比较低廉,温度重现性好。热电偶测量中温和比较高的温度.热电阻通常使用在比较低的温度(250度以下),同样要求材料容易得到,价格比较低廉,温度重现性好。红外线大多使用在移动场合,比照温度测量,携带方便,不容易再现设备内部的温度,价格高。

网友F:
热电偶.热电阻有滞后特性.红外线测量因物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