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旋转编码器测量旋转的滚轮转过的长度

楼主(2005-07-30):
挂接在PROFIBUS-DP上的旋转编码器用来测量旋转的滚轮转过的长度,不知道是怎样实现的。PLC读进的数据怎样,怎样把这些数据转化为实际的长度?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通过profibus主站模块读取旋转编码器的数据,根据您的旋转编码器是绝对式的还是增量式的,计算长度的方法不一样。如果式绝对式的那就简单了,直接读取就可以了,增量式的需要累计脉冲来计算。

楼主:
是增量式,而且为双向,不知道读过来的数据是何种格式,怎样转化为实际长度?能否举一实例或提供相关的资料,不甚感谢!

网友B:
一圈脉冲多少,一圈多长?就可以换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