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到吸棉风机的变频恒风量设计!

楼主(2005-07-30):
我司是一家棉花加工厂,现在要对吸棉风机安装变频器,以求节能。需要 进行恒风量控制,还要有点动运行。请问各位谁能弄成?我们要30KW和45KW共9台。我是河北的,问过佳灵和惠丰的都说不行。hlx003@tom.com

网友A:
点动运行,恒风量??矛盾,请细说.你的点动是指什么?

网友B:
我们能01062632247杨

网友B:
东元变频器45千瓦12800元/30千瓦9000元价格可再议免费调试/01062632247 杨胜利

楼主:
我们要求变频器在恒风量控制时,有可能突然需要点动加大或者缩小风量,一旦点动完成又恢复至恒风量控制状态!不过,我们的应用是负压吸棉(籽棉),纤维和浮尘的含量比较多。

网友C:
如果不是要求很精确的控制,采用一台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就可以完全满足工艺要求. 对风机而言,如果转速不变,那末风量就不会变,而一般的V/F变频在负载发生变化时,转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矢量形变频在负载发生器变化时,就可以保证转速几乎不变,有效地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同时也可以采用点动或多段速进行机动调节,轻松完成生产需求! 欢迎垂询英威腾公司!

网友D:
进口原装丹佛斯变频器45KW 19000元;30KW 14000元;满足要求 如要请电010-68683326;张先生。中介勿扰。

网友E:
丹佛斯的VLT6000系列是专用于风机的变频器,它采用是VCCplus电压矢量控制,可以很好的保证转速,从而保证风量不变。有兴趣的可以到www.bjcontrol.com看一下。010-88099045-816

网友B:
我们能满足要 求一切将免费调试如您是经销商一切可以面谈我们给你分销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