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怎样提高交流电磁阀通断时对电网电压冲击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05-07-30):
220v交流电磁阀,两输入线分别由继电器控制同时通断,通断时对电网有干扰,在电磁阀两端并430v压敏电阻,在继电器两触点间分别并电容,有作用,但不能完全消除对电网的干扰,应该采用什么措施呢?

网友A:
我也碰到此类情况,220V交流接触器在通断时对其他控制电路产生较大干扰,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请各位大虾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B:
我以前一个设备上也发生过接触器干扰的现象,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了一个电容和电阻(电容电阻串连),效果也不大,最后只好把那台设备的灵敏度调低了。

网友A:
在电源前加个滤波器效果不错,已经试过

网友C(2005-08-29):
用屏蔽电缆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D:
加电抗器也行 13105332670 0533-6219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