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

楼主(2005-07-30):
我用的是fix7.0与S7-200组成的系统,因为程序是甲方已经作好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大师一下,在fix7.0中建立一个变量与PLC中的一个M变量连接,应该怎么办?

网友A:
用OPC吧,S7200有OPC SERVER驱动.softnet 再想办法,在IFIX上使用opc client 取数。

楼主:
谢谢!邓,我会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