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多点传动系统供货问题

楼主(2005-07-30):
有谁了解西门子的多点传动系统,请帮忙。前几天和搞西门子产品的朋友聊天,得知如果西门子系统部门提供多点传动系统,可以由天津组装供货,也可以由上海宝钢组装供货,好像还可以在福建组装供货。这些地方到底是不是都是正宗的西门子工厂?这些地方有何区别?

网友A:
这些都是siemens在中国设的生产中心。质量一般。

网友B:
用ABB的DCS500B当作无级可调的电压源到直流母线,通过快熔与多台440的直流母线+-对应相连,就是多传动! 好用极了,价格比标准的低一半。 已有十几套用在系统上了!

网友C:
天津的还可以,其他的不要相信.

楼主:
但宝钢的好像便宜些,他们说和天津的一样都是西门子的产品。

网友D:
还是天津的比较好一点吧,不过总的看来ABB的都是一般的,总是有点质量问题,虽说不大,但确实让人很烦的。

网友E(2006-01-12):
下面引用由张雪峰在 2005-8-22 15:32:00 发表的内容:
  还是天津的比较好一点吧,不过总的看来ABB的都是一般的,总是有点质量问题,虽说不大,但确实让人很烦的。
--------------------------------------------------------------------------------------------
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不是凭感觉把

网友F(2008-04-10):
我听过ABB变频器公司工程师讲过用变频器改装三流连铸机电磁搅拌效果很好,但国内岳阳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最后我公司根据价格问题没有采用ABB公司的产品。电磁搅拌的原理和变频器原理差不多,我认为可以共直流母线实现多点控制是可以应用的,不过多点控制的电机负载必须相同。

网友G:
天津的是正宗的西门子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