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教:怎样将18V直流电源降为5V?只能用DC-DC吗?

楼主(2005-07-30):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B:
加集成稳压块7805

网友C:
我说一个土办法啊 弄个滑差电机调速器,稍做一些改造就行了。

网友D:
方法很多,看使用需要了。三端集成稳压器、D2D、稳压管都可以实现

网友E:
有一个ADJ调!!!

网友F:
用3DD15D可LM317(根据功率大小选择)做一个可调电源,只要是降压的都能办到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个电阻器就OK

网友H:
有现成的块子,拿来就用. 你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