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多台电机的方案!

楼主(2005-07-30):
为了节省费用,我想用一台变频器作为软启动器使用! 方案如下:每台电机前有两台接触器(一工频一变频)1#电机变频启动,到达50HZ后变频切出,工频接触器吸合,电机工频运行.然后2#电机变频启动,到达50HZ后变频切出,工频接触器吸合,电机工频运行.用PLC程序控制各继电器动作. 问题:在变频切出,工频切入时是否对电机及工频接触器大的冲击电流.? 电机在在高速时切入工频好还是在中速时好? 电机功率大小对次方案有多大影响?如37KW和132KW 是否有成功的先例????!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1、到达50HZ后要将变频器切出时应该关断变频器输出。工频切入时会电流冲击。若电机功率超过75KW,直接工频切入冲击电流过大,应该加辅助措施。55KW以下应该可以安全投入。 2、50HZ左右投入好一点。 3、恒压供水基本都用到此方法。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意见!真知灼见!

楼主:
并无虚言,你好.请问加何种辅助?是热继还是别的什么?我试过90KW的.但接触器触点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