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1)跟下位机进行RS232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30):
各位: 晚上好! 现有一设备具有RS232端口。CPU221跟下位机进行RS232通讯,是否只需要一块RS232/RS485通讯转换模块就可以解决问题。? 另外问一下哪里可以找到S7-200读数据帧的例子程序。我需要读22位ASCII其中的几位。 小弟是初次做PLC通讯,请各位大虾不啬赐教。 谢谢! 小虾米:Awendey 2005年7月30日下午

网友A:
可以用PC/PPI电缆或者是RS232/RS485通讯转换模块来连接你的设备。 S7-200读数据帧的例子程序可以在S7-200编程手册上查阅到,一般采用字节接收中断的方法来完成! 若还有问题,更具体的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ygt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