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转矩矢量控制方法

楼主(2005-07-30):
我想请教下一下各位师傅对于卷装设备的收卷和放卷控制。如果利用光电接近开关进行计数,三菱FX2N-MR型PLC对E540变频器进行恒张力控制(张力,车速均可自由调节)。应该如何进行控制呢? 致! lihaiyuan-37@163.com 小李

网友A:
深圳汇川有恒张力控制变频器MD330,直接用变频器通过转矩控制完成恒张力控制,无需张力检测装置,结构简单,调试简单。张力稳定。已经在很多场合成功应用。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0755-27589601。 若你需要用PLC来完成此功能,则需要通过PLC来计算实时卷径,然后F*R计算出变频器应该输出的实时转矩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深圳英威腾公司的CHV-100矢量系列,通过专用的张力控制卡,可以实现对卷径,线速度,转矩的控制,可以满足不同的对张力控制的要求,它可以实现 1.无张力反馈的控制 2.有张力反馈的控制 3.有速度反馈的张力控制 CHV系列张力控制论产品已经在拉丝厂,印染厂,电线电缆等有很多的应用,欢迎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