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转矩矢量控制

楼主(2005-07-30):
我想请教下一下各位师傅对于卷装设备的收卷和放卷控制。如果利用光电接近开关进行计数,三菱FX2N-MR型PLC对E540变频器进行恒张力控制(张力,车速均可自由调节)。应该如何进行控制呢? 致! lihaiyuan-37@163.com 小李

网友A:
如果是用PLC来进行收/放卷的恒张力控制,你需要自已做一PID调节,来控制启/停. 你还可以用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来完成收/放卷工作,只需调几个参数,很方便. QQ:402022648 13116715032

网友B:
带专业张力控制卡的变频器(danfoss)。

网友B:
如果是用PLC来进行收/放卷的恒张力控制,你需要自已做一PID调节,来控制启/停.   你还可以用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来完成收/放卷工作,只需调几个参数,很方便.

网友C(2005-10-03):
我做好了,你要可联系.MM440+S7200上海HZF647@21CN.COM,好象他们说的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