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emium热电阻模块

楼主(2005-07-30):
现场使用的RTD是Cu50和Cu53,可直接接入Premium的TSX AEY 414温控模块吗?

网友A(2005-09-08):
TSX AEY 414不是只能带PT100吗?我用不着两百多的电阻变送器转换成4-20MA很省钱

网友B(2006-07-22):
TSX AEY 414模块是一个多用输入模块,可以接入标准信号,Cu50和Cu53不能直接组态,pt100、pt1000、ni1000是可以的,如果要使用Cu50和Cu53的话可组态成电阻输入,但要求是线性的,否则要在程序中进行非线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