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玛的电动装置如何调试??

楼主(2005-07-30):
大家好!! 我们公司最近进口了几台欧玛电动执行器,却不知道如何调试,还请各位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机械零位和电器零位的重合调解。

网友B:
看看说明书,上面肯定有讲的

网友C(2008-03-31):
主要调整两个限位和过载转矩,还有输出4——20mA 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