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工控专家!矿用提升机变频改造需要什么附件?

楼主(2005-07-30):
该提升机是绕线异步电机做动力!功率110KW.电压380V.转速725!请问做完该工程需要选什么样的附件?

网友A:
1制动单元,2\制动电阻

网友B:
我说的不一定对.供参考. 110KW绕线8极电机.价变速箱.转矩很大. 矿用提升机设计时有它的特点.除非万不得已.不允许保护停车. 现在的变频器.太易保护停车. 建议不用.要用的话.放大倍数.

网友C:
我接触变频以来就是用普通鼠笼式电机或变频特种电机,不知道绕线式电机可不可以用变频来控制,如果用我说的电机的话,轻负载的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很多变频器自带有小的制动电阻,如果重负载的就要用大的制动单元了,而且变速箱的速比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