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专家!矿用提升机ABB变频改造需要什么附件?

楼主(2005-07-30):
用ABB!该提升机是绕线异步电机做动力!功率110KW.电压380V.转速725!请问做完该工程需要选什么样的附件?

网友A:
你为何不直接咨询ABB的技术部门,他们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B:
1、逆变单元或能耗制动单元 2、能耗制动电阻 3、调速性能要求较高的情况下,应该加装脉冲编码器、plc 4、电机加装抱闸装置 5、其他电器元件如:主接触器等

网友C:
选型的时候,添加提升机应用软件以及制动单元 ACS800-04-0170+P901+N652+NBRA-658C

网友D:
绕线式电机的话可以用ABB天车ASTAR系列,控制比变频器好!

网友E:
110KW的绕线电机矿井提升如选ACS800-04-0170,型号有些偏小,斩波器可内置,制动电阻可选国产的。改造的重点应该放在料车的位置检测上,至少要有两套以上的位置检测信号,在机械制动器的控制上尤其要在变频器抱闸控制信号上再加上一套逻辑判断,如是斜井,加装光电编码器的必要性不是很大。

网友F:
用ACN系列单元,灌提升程序就可以

网友G:
ACS800-04-0210-3+P901+D150+L502+N652, 正如黄花小鱼所言,型号小了!

网友H:
山东新风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提升机专用变频器,从380伏,660伏,6000伏到10000伏提升机(绞车)均用成熟产品,在国内30多家煤矿金属矿都有典型现场,欢迎致电13583720305王先生,或电邮XFENGGUANG@SOHU.COM.有技术方案及用户业绩表提供!

网友H:
山东新风光电子生产的提升机变频器,四象限运行,具有能量回馈功能,采用双逆变结构,光纤传输,内置PLC控制.该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是国家重点推广新产品.请联系13583720305王先生.

网友I:
首先你要用ABBACS800提升用四象限能量回馈型变频器,和回馈滤波装置。说明见SHL的发文

网友J:
不一定需要提升应用宏,要看你的控制器怎么做的逻辑,如果用ABB的控制器,提升用的保护和特殊的参数都可以作在控制器里,你可以直接联系ABB

网友K(2005-10-06):
型号选的小不小要看 变频器的重载应用的额定电流的1.5倍>电机电流的2倍

网友L:
用专用提升类的变频器的话,是ACC系列的。不是ACS。

网友M(2006-03-21):
提升专用ACC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N(2007-05-26):
楼上提到的回馈变频是不是能够达标啊?
下载我们这对电力电网要求很严的,加上现在数字化矿井的推广,变流技术普遍应用,导致了电网的无功因数很高,如果再用回馈变频会不会得不尝失,白花了钱反倒不如不用啊!

网友O(2007-10-25):
四象限变频,比2象限变频,节能还是比较可观的.

网友P:
我公司急寻四川煤矿提升机变频器节能设计安装业内人士。请联络QQ:631108520

网友Q:
我是专业做变频器,PLC,软起动等控制产品,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电话:13514076351   QQ:394377510

网友R:
一般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硬件方面的配置

网友S:
最好选用起升专用宏,及+N652

网友O:
N652可以不用选。利用PLC编程可以完成此提升软件的提升曲线。

网友T:
至于选型小不小,还要是你电机选的相对于的负载的程度,如果你电机本身就考虑了余量甚至很大的话,就不小,否则最好选大一点,另外最好加提升软件,必须加装制动斩波器,制动电阻,编码器,控制回路包括机械制动的控制部分要使用,接触器,继电器等,如果想控制精确点建议选RPBA-01配西门子S7-300/400等FRIFIBUS DP控制等

网友U(2007-11-26):
我打电话咨询了山东新风光,提升用的四象限变频器,价格比ABB和西门子贵了将近一倍!不知性能是不是世界一流的?

网友O:
hehe 性能是不是世界一流,小子才疏学浅,不敢断言。但是垃圾广告倒是一流。

网友V(2008-04-29):
我公司(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是三菱一级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备有大量库存和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如有疑问,欢迎咨询,电话:010-82867930-816   郭先生,13581921492.

网友W(2009-03-20):
我司青岛吉纳专业做煤矿用变频器,有需要可以联系。0532-88701773-212

网友X:
我做过这个行业的变频绞车,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相互探讨一下。我的邮箱:nhbwork@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