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关于直流电机系统中的励磁

楼主(2005-07-30):
大家好,在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中,如何判断其励磁方面出了问题呢?就是说怎么判断和检查励磁的好坏呢?有一个励磁调速的直流电机,光开使能没有问题,一但有调速信号就有失速报警,使用的是一种直流调速板。可以根据测速发电机返回的信号,调节励磁电压调节速度,处于ZERO速度时有70A左右的励磁,但是很奇怪的是交流量也有200多V。请各位指教。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技术特性讲的不清楚,不好判断 不过励磁70A的电流好像有些问题。 会不会使励磁和电枢接反了?

网友B:
判断和检查励磁的好坏 调速信号就有失速报警 不太了解你说的症状!

楼主:
我想应该没有接反吧,整个驱动电路是由两快线路板组成的,在手动的状态下是调节电枢电压来调整速度,这快板同普通的直流调速一样,输出恒定的励磁350V,然后该励磁接入另外的一快调整励磁和控制失速和超速的板子,自动的状态时使电枢电压到一个恒定状态,调整励磁控速,所以70V的电压为什么不对呢?

网友C:
70A的励磁电流?——的确很大,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呀? 一但有调速信号就有失速报警——电机转吗? 交流量也有200多V——看不懂

楼主:
哦,对不起,这个是我的失误,写错了是70VDC,真是抱歉. 电机不转,开始以为是堵转,但是负载都下了,也不行.用表量励磁的出侧电压,直流70V(没有速度),交流200多V,应该说是没有交流的呀,或者要么都是直流,要么都是交流.

网友D: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多少?励磁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啊?测量励磁时用的什么表?

网友E:
励磁电压为什么会是交流? 你的是它励式有刷直流电机? 如果为了检验直流励磁是否正常,你可以用另外的电机恒速拖你的直流电机,测电枢输出的电压应该和励磁电压成正比的(如果励磁电阻不变的话)。

网友F:
如果是测速闭环运行,可能是测速线反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问题找到了,可能要换个调速板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