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剪板机改造——请专家帮忙评价方案选择

楼主(2005-07-31):
最近,有一个项目是剪板机的改造,主要是解决板料的精确定位问题,正在无从下手之际,有幸在国内一个重要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剪板机数控改造的文章,是两个名牌大学发表的研究结果,同时,我又得到另一个朋友的推荐的方案,两个方案相差很大,使我对数控技术不是太内行的人无从下手,这儿请网友和专家帮忙分析,哪个方案更好,更合适?为什么两个方案如此悬殊,你觉得采用哪个方案更适合?两个方案均成立吗? 方案1:采用步进电机移动挡板进行板料定位精确控制: 控制系统如下:采用二级控制,上位机采用带触摸屏的F940,主要承担参数设定和显示,下位机采用FX2N-16MRPLC,完成现场设备的控制,上位机与PLC采用RS-422串口进行数据通讯,PLC通过运动控制模块IPC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PLC与IPC之间用总线相连,为了进行计数、复零和防堵转,现场增加了测量位置的德国产高精度光电传感器(测量位置)和二套开关量传感器,这就是该控制系统的硬件,也不知道卖全上述硬件要多少钱?除此之外,还必须请专门的软件工程师设计画面、编写软件,最后再精心调试。操作人员要专门培训。 控制精度保证指标:0.2mm 价格不详 方案2:同样采用步进电机移动挡板进行板料定位精确控制: 控制系统:采用一个专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具推荐者称,该控制器具有任意速度设定和位置设定功能,具有丰富的编程功能、具有手动和自动控制功能、具有显示功能、具有计数功能、具有零点搜索功能等等,并且不需专业人员编程,操作人员只需简单培训,总之,第一方案的所有功能均能实现,唯一的缺点是不能编出工作画面。 控制精度保证指标:0.05mm(优于第一方案) 控制器价格:1500元。

网友A:
名牌大学发表的研究结果,您就当没看到吧,前几个月,在杂志上看到上海大学的老师写的论文,还是什么“863计划”“上海市重点科研课题”。那篇文章我拿给新同事,让他们挑错,作为基础知识考核。

网友B:
第一个系统价格太贵,应该不需要运动控制模块,FX1S 直接控制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毕竟是重点大学在重点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本人不敢怠慢,仔细的进行了拜读,遗憾的是自己水平低,有许多看不明白,比如许多方块图、流程图,还有专门的编程语言等等,洋洋近万言,正为弄不明白而苦恼时,得到了第二个方案,我把两个方案一比较,简直让我大吃一惊,他们都是搞自动控制的,为什么悬殊如此之大?我问后一个方案的朋友,你这个方法这样简单实用,为什么不写文章发表?让我们少走弯路。他嘿嘿一笑的告诉我,你太老外了,就是因为方法太简单了没法写文章,要写文章就必须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你弄不明白,才显得高深、有水平,才能拿奖,报成果。是这样吗!

网友C:
一个剪板机改造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不过1500元的控制器有如此多的功能倒是感觉很不简单,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方便的话给我一份资料,学习学习拉。

楼主:
TO刘岩义老师and沈阳老宋: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许多精彩发言,获益不小,对二位致以谢意!尤其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性能对比及各自的优缺点,使我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刚开始使用,还不太熟悉,通过你们的发言,收获很大, 刘老师看来是哪个公司的总工吧,技术很高,如有机会,想上你们网站学习,有机会还想合作一把。 沈阳老宋看来销售不少国内外的好东西,也想上你们的公司网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使用,以便互补。另外,1500元的控制器等资料拿到后与你传来。

网友A:
以前见过一个斯达特的单轴步进控制器,好象和这个描述也比较接近。

网友D:
谈谈第1个方案的看法: 1、F940是触摸屏不具备控制器的功能,以F940做上位机这一说法就不大正确,应该说以F940作为人机界面(或人机交互平台)比较科学。。。 2、“现场增加了测量位置的德国产高精度光电传感器(测量位置)。。”用步进电机进行驱动负载最终的精度取决于步进的细分步距和机械传动的精度,如果步进的分辨率远远大于此“高精度光电传感器”检测分辨率,加此器件对定位精度控制无实际意义。。。 3、价格太昂贵,我估算一下此套控制系统的价格在10K以上。。。 实用可行性几乎为0,除了有钱没处花了。。。

网友D:
第2个方案确实类似斯达特的单轴控制器,日本乐兹RORZE步进好象也有类似的单轴控制器,至于“具有丰富的编程功能”是针对运动控制部分的吧?例如可以设定几个速度或位置的控制程序段,几段间进行切换?这个编程功能应该不具备I/O点逻辑控制功能吧?。。。 呵呵,如果我做此方案,会选择一个低点数的晶体管输出的PLC加一个文本输入的人机界面来做。。。成本费基本上1500~1800左右就可以搞定了。。。好处:1、可以对其他I/O点进行逻辑控制;2、可以通过文本来显示、输入各种数据;3、步进电机的控制脉冲一般晶体管PLC都可以满足了,没必要加模块,此方案性价比好。。。此方案控制精度无法提供,原因无机械传动和步进系统的精度无法计算。。。单独的控制系统是如何能提出控制精度多少多少mm呢?诧异中。。。

楼主:
TO凡夫俗子: 1。我觉得你的提法有道理,我问了一下搞自控的,他们也说F940是触摸屏,不应该叫上位机,但书上是这样写的,我不懂控制,只好照炒。 2。我也觉得高精度传感器不知在这儿干什么用,既然是步进开环控制,为什么又加闭环检测?后来我想是为了测量精度的吧? 3。你说适用性几乎为零,很难理解,因为该文说应用很好才发表文章的,发表文章的人可是全国排名第三的名牌大学,有来头啦! 4。你说花1500-1800元就能买到PLC+文本显示器,我们很感兴趣,请推荐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D:
TO:ysx317,您好 谈谈名牌大学。。。清华也好北大也好确实人才济济,理论扎实但实际应用实在不敢恭维:清华的精密仪器、自动化系都接触过,在控制方面每次去还不都是我们给他们指导培训。。。每所名牌大学确实都有它有优势的学科和专业,也许在那个领域里这些大学的理论和应用都是先进的,但其他领域他们的应用水平有时都不如外面的一个小公司的技术人员。。。 关于发表文章,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国内大学教育的个别专业研究生毕业时会要求毕业生在国内相关专业1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才可以,还有老师教授进职称什么的都要这样的要求。。。于是各类的专业杂志每期都有这类的文章发表,文章如何写的呢?就和我们大学毕业论文答辩一样东抄抄西补补,堆砌了一堆所谓的专业术语和词汇,至于实用与否作者不会关心的。。。我有大学同学在清华北大念研究生毕业的,他们类似的那文章如何写的?现在你问他本人内容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网友D:
事实上这个应用就是很简单的,为什么要搞的那么复杂化呢,“必须请专门的软件工程师设计画面、编写软件,最后再精心调试。。。”,呵呵触摸屏、PLC和步进系统的程序编写、系统调整我一个人都能搞定(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还请什么专门的软件工程师?那文章很显然就是为了发表把问题复杂化。。。如果设备真的利润很高有钱没处花了,用那些器件倒真的可以提高设备的档次。。。考虑实用和性价比的话这方案根本没人用。。。 杂志上的专业文章有些确实水平很高,作者就是领域内的高手在大学任职,但打名牌大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也大有人在。。。相信您如果在名牌大学同样也能在某专业杂志发表文章的。。。 TO:ysx317,我给您回复邮件了,注意查收。。。

网友E:
我们一直在做剪板机,用的是伺服+HMI,伺服内带PLC功能,不过造价可不至10K.

楼主:
TO凡夫俗子: 邮件已经收到,谢谢! 我已将地址发来,等你的资料,请问能上你们公司网站找点资料吗? 另外,热雪冷夜公司的资料也很想看看,说不定能用上呢!

网友F:
用伺服更好。编程两天就够了。这样也可以算研究,我都可以算几个博士后了

网友G:
我接受第一个方案!那是准确的!也是肯定成功的!

网友D:
to:热雪冷夜,您好! 内带简易PLC的伺服和HMI(人机界面)直接通讯,这样的方案倒不难实现,价格肯定与选用的器件有关系了,就说人机界面吧选6寸黑白、10寸真彩的触摸屏还是文本显示价格相差很多。。。

网友D:
TO:zhengzhenwei,您好! 第一个方案是肯定有那样应用的,也一定有所谓的成功的案例。。。 但其他方案也都有应用,而且要更实用,性价比更好。。。 好比买辆大奔、宝马替代自行车、面包车去做接送快递业务的交通工具,多气派。。。有钱烧的没办法啊。。。开个玩笑,呵呵

网友D:
TO:ysx317,您好 您的地址没有收到,请您在这里点击我的名字后“发送留言”给我,我把相关资料邮寄给您。。。

楼主:
凡夫俗子谢谢你! 我的地址: 北京丰台区菜户营东街甲88号鹏润家园文苑B座2906室杨思向收,邮编100054

楼主:
第一个方案肯定能成,正如凡夫俗子先生所说,他的好处是气派,有档次,能糊弄人,但价钱也昂贵,如果我帮人家做,又是国家的企业,不考虑钱,我也可能采用此方案,如果自己用或者给私人老板作,可能就要仔细考虑了。

网友D:
TO:ysx317,您好 不客气,资料今天已邮寄出,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H(2006-01-09):
ysx317,您好?
   一个剪板机改造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不过1500元的控制器有如此多的功能倒是感觉很不简单,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方便的话给我一份资料.

网友I:
其实是很简单的,我是做数控产品的厂家,多轴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就是用于精确定位和定长的位置控制系统,现向各位朋友推荐一下

剪板机控制系统简介:
●后挡料可两端定位或选择清除丝杆间隙的单向定位。
●前送料或后挡料可自动寻找机械原点或加工起点。
●每一程序提供工序链接,具备逃料检测功能。
●剪切角度、刀片间隙、剪程自动计算,可实现自动补偿。
●前送料或后挡料控制方式,支持步进伺服/变频器。
●强大的I/O功能,减少机床的电路设计,提高系统稳定性。
●手轮教导方式操作,方便机床调整及软件编程。
●高亮度LCD显示,自动计数,中/英文界面,清晰友好。
●机械式按键,方便手动移动前送料或后挡料。
●具有I/O诊断功能,方便调试及维护。

我想,介绍那个1500元的控制器的商家他们的产品应该是步进/伺服控制器,结合在驱动器内,这种控制器非常简单和便于操作(用于简单的机械上),但它最大缺点是由于结合在驱动器内所以当马达高速转动长时间后控制器散热效果不好容易死机,现做得好的控制器是完全与电机和驱动器分开的(比如单片机),如果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数控产品可以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网友H:
希望各位大侠们相助,本人有一个难题,最近朋友想搞一个刨木机就是把整一根木头
刨成一张板(厚度为0.26),油压夹具和油压进刀已经构思好,还差电路,由于本人学艺未精,无法
解决,故请各位相助,本人有一个方案不知是否可行,根据木材的厚度给予带动电机的电流会变化
把这个变量通PLC的模拟模块对该电流进行转换,从D/A输出0-10v的控制电压,再用这个电压控制
比例阀从而实现进刀的均衡.如果我用PLC设定几个厚度的电流值,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刨出厚度.
本人学识肤浅,请各位指点.

楼主:
谢谢众为兴,有资料吗?如有,请发一分过来,谢谢!

网友I:
基本就这些资料,要详细了解可以到我公司网站 www.adtechcn.com,

网友C:
ysx317:
    我有一款单轴控制器,不过没有你的邮箱,资料没法发给你,如果有兴趣,可以给下面地址发一份邮件,我会回复你的。
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TO  沈阳老宋
已将邮箱发来,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to 沈阳老宋:
邮箱以传来,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to 沈阳老宋:
资料已收到,看后受益不浅,但还有些不明白,怎样与你北京的公司联系,请告?

网友C:
北京钧义志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84272839  周一应该有人同您联系。

网友J:
给你留个联系方法:bishibing@estun.com。如果是这个行业的,你一看就应该知道我们。定位精度0。1mm(如果你的机械部分不是太烂的话),价格12000(包括调试培训和售后服务)。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吧!

网友K(2009-06-22):
带数显,控制,磁栅尺

网友L:
我对此行业非常了解,给你介绍一个:南京埃斯顿公司,他们是该行业数控系统和液压系统最主要供应商。你的价格要求说不定可以满足。

网友M:
你好,我是实际做这个设备的人,需要时请跟我联系:zbw124@sina.com.cn,这个既是是MSN,也是电子邮件

网友N(2009-12-09):
我是专门来学习的,谢谢了。

网友O:
0.05MM误差?理论与实际有很大分别,就算电气系统可以,剪板机的误差也不行。就剪板机而言,考虑到机械误差,0.05MM的精度,恐怕采用伺服+光栅尺都有困难,研究、实验可能达到,真正投入生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