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04-n npn 型接近开关怎么和cpu222 ac/dc/rly连线

楼主(2005-07-31):
sn04-n npn 型接近开关怎么和cpu222 ac/dc/rly连线?

网友A:
据我所知,接近开关接PLC最好是用PNP的,NPN的还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接近开关先接到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再接到PLC)。

网友B:
我觉得PNP NPN接近开关都一样,只是公共端相反过来接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