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讲讲数控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05-07-31):
听过数控这个词很多遍,可是始终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 请各位高手讲讲,普及一下知识。 希望讲的浅显易懂点,谢谢!

网友A:
请看: 数控知多少?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3923

网友B:
你们家有一个100瓦的调光电灯,现在让你调到50瓦,你一定是宁旋钮调光,但多少是调到50瓦,任何一个专家都在无仪器的情况下无所适从,必须拿仪器或参照来,这就是模拟技术。同样,如果你们家装了100个一瓦的小灯,你只要开50个就行了,这就是数字技术,如果你嫌精度不够,你可以装1000个0.1瓦的小灯。 至于真正的数字信号,是指传输信号是高低电平不断交换,一个高电平代表一个数,用这些数来代表指定的物理意义,利用电子线路的固定转换成执行信号或图像显示。我是学机械的,理解是否正确请专家指正。

网友C:
解释的比较形象.透彻